楼主(2023-04-15):
如题  ATS480带水泵  正常起过电流 110A的额定 运行电流140~150之间..
后来把泵后面的阀关小到四分之一  运行电流就下来了
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A:
是不是负载小了呢

网友B:
水泵属于离心力做功,开度小了后流体就小了,做的功就小了,电流自然就降了。

网友B:
水泵过流一是机械卡顿,二是高扬程低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理解负载小了?是泵头后面的压力小的意思??不是吧   有个大佬给我讲了一个出口大降压 出口小增压啥的流体知识
我大概是明白什么意思 但又感觉没完全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B:
高扬程低啥??一个大佬跟我说的大概是你后面说的这个意思....肯定不是机械卡顿

网友C:
在其他条件相同时,离心泵的流量越大消耗的功率越高。部分关闭阀门=减小流量

网友D:
这就好比搬水,把水从甲地搬到乙地,单位时间内搬的水越多,功率就越大!
这个功率跟压力关系不大!

网友E:
离心泵,不管是水泵还是风泵,通过的流量大电机的电流就大

所以把泵后面的阀关小到四分之一 ,运行电流就下来了,其实你关进口或者出口都一样,因为都会减少流量的。

最后,强调一下,只是离心泵才是这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离心泵,不管是水泵还是风泵,通过的流量大电机的电流就大

所以把泵后面的阀关小到四分之一 ,运行电流就下来了,其实你关进口或者出口都一样,因为都会减少流量的。

最后,强调一下,只是离心泵才是这样的。
分析的透视。完美。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图虽然看得我一脸懵逼  但是我好像是理解了通过楼下各位的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说很形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也就是离心泵如果流量大  那都会处于过载状态...那么这个现在现场这个泵如果阀开的大就处于过载状态..
我能不能判定 他出口管径选大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跟管径应该是没什么关系的,外面的管再大,泵体的进出口管径是改变不了的。

如3楼所说是不是高扬程低用了,假设额定是50米扬程的,实际才10米,那流量肯定会大一些的。

网友G:
进口阀关小,负载降低,电流肯定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扬程60米   现在到底是垂直多少 我也不知道  反正关阀是能解决过流的问题了..就让他们关阀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嗯 已经靠关小出口阀来解决过载的问题了....谢谢~

网友H:
水泵选型不当,选择的扬程过高,由此造成不必要的电耗损失,如果选择一个适当的低扬程的水泵,可节约大约1/3-1/4的电能消耗。

如果有调节流量的需求,也可用变频器,将阀门开最大,可降低电耗损失。

楼主:
回复 网友H:
设计院出的   我个小电调没有评价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