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15):
ABB800-04-0210报警7113BC SHORT  CIR 。驱动板图1和触发板图2都是好的,模块测量也没有问题。可能还有什么器件故障?请大师们不吝指导

楼主:
测量直流母线电压也没有超出,540V左右

网友A:
还有什么,就是那些喽

楼主:
拔掉触发线,手动开机,设置50Rmin ,实际输出转速非常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