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以太网通讯问题

楼主(2023-04-15):
现在用3个FX5UPLC通过交换机与维纶MT8071IP通讯,所有的IP地址都改到同一频段了,通讯不上。现在的情况是我用电脑插网线连交换机分别能跟PLC和触摸屏通讯上。电脑连交换机可以直接下载PLC和触摸屏程序。帮忙分析一下可能出现的问题在哪。谢谢啦

楼主:
端口号之前是不一样的,一样通讯不上,后面改成一样的了。

网友A:
你看看设置的对不对,连不上主要是设置问题,触摸屏那边你咋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触摸屏我截图了在主题贴的最下面

网友B:
先跟一个PLC能不能通迅?如果能,同样的设置跟两个PLC呢?然后再考虑三个~~

网友C:
这里选错了

网友D:
一个SLMP设备不够!!!

网友E:
这是我的,昨天还试机用了,我是一个屏一个繁易远程模块,远程模块自带交换机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E:
后面的连接2是跟哪个相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要怎么设置?

网友E:
回复 楼主:
繁易的远程模块,plc作为modbusTCP从站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连接上了,就是通讯反应速度很慢,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

网友E:
回复 楼主:
没有,100M的以太网,慢就不对了,你可以分别ping一下屏和plc,看看有没有丢包的情况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要怎么设置?
再添加一个SLMP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