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控,怎么修改

楼主(2023-04-15):
除氧站的软控,设置压力0.85报警,现在0.61就报警,报警记录表不显示报警上线记录,plc还是电脑软控故障,怎么修改软控详解,软控有操作密码,不知道从那输密码进入系统修改,配电柜表和软件表有误差,哪位师傅知道请指教一下。

网友A:
找厂家或者外协吧。
你的提问方式感觉你就搞不定呀

网友B:
西门子300的吧

网友C:
你确定是你指的位置报警,而不是后面27.5处报警?

网友D:
在PLC里面修改一下参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