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15):
我们有套设备,用的是变频器+减速机来控制吊篮的摆动,在减速机,吊篮等不做任何改动情况下,只更换了变频器。有个很奇怪的现象,A变频器设置12HZ左右能带动吊篮摆动,B变频器设置18HZ才能带动变频器摆动,变频器型号都是西门子V20 750W的。因为最终运行的频率是25HZ以上,这个现象没影响到实际使用,只是客户调小频率发现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就把客户那边变频器拆回来做了以上对比测试,不知是不是和哪个参数设置有关?

网友A:
看看转矩提升 或者复制参数到另一台试试

网友B:
同一个参数也这样?期待楼主试验。

网友C:
1两电动机的型号,电气参数一样吗!?
2两台西门子变频器的设置参数一样吗!?
3两台电动机的机械负载一样吗!?
??
个人不建议电动机長時间在25Hz频率运行!

网友D:
参数的原因,2个参数对比下就能看出来了;

楼主:
参数是手动设的,没看出来有什么区别,有个担心是手误设置了什么,但感觉可能性很小,毕竟每个参数要点3~4下才能做修改,所以另一方面也想了解是哪方面的设置参数会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参数是手动设的,没看出来有什么区别,有个担心是手误设置了什么,但感觉可能性很小,毕竟每个参数要点3~4下才能做修改,所以另一方面也想了解是哪方面的设置参数会有这样的现象?
参数复制一下!

网友E:
电机频率和电压、控制方式、转矩提升等。

网友F:
变频器重新识别一下电机
扭矩提升部分设置一下

楼主:
扭矩提升参数在V20里有哪些

网友G:
简单一点,把两台变频器对换一下再看看,就知道是不是参数问题了,反之就是机械问题。

网友H:
回复 网友G:
这是设备维修常用简单有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