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15):
最近在搞一个条码打印机,用通讯口1的BD板发送8位数据过去,不占用机子自带的通讯口的情况下使用多一个通讯模块连接触摸屏。
或者说触摸屏可以和别的设备一起走485通讯吗?发送报文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到触摸屏...

网友A:
也就是说用485ADP-MB和威纶通触摸屏通讯

应该是可以的

如果还没有买硬件,最好是用422BD板与触摸屏通讯,ADP模块与打印机通讯,自带通讯口留着。

网友B:
可以,但是这个成本要高多了;

网友C:
可以!走计算机链接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