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16):
施耐德NEZA系列plc的软件能在win10系统运行吗?装虚拟机太麻烦了

网友A:
pl707win吗,估计是不行。

网友B:
装虚拟机一点都不麻烦啊!只要装一次,以后就是复制粘贴就可以用了,而且不用换啥,放移动硬盘里面,哪里都可以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你是说把虚拟机装移动硬盘里,在其它电脑上也能直接打开用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都是这样用的啊!你遇到什么问题了么?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没有这样用过。。都是在一台电脑上用的。。那在新电脑上不用重新安装虚拟机了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虚拟机程序还是要安装的,虚拟机就可以不用装了,直接拷贝过来就可以用了!硬件可以在设置里面增减!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