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指令库的指令吗?

楼主(2023-04-16):
那个模拟量指令我在软件里看不到,不知是不是指令库里的,谁能给个下载地址,不胜感谢

网友A:
估计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这个
谢谢,请问这是什么指令,pid吗?还有其全套吗?

网友B:
就是一个线性比例转换,

网友C:
别人自己做的吧

网友D:
4~20mA电流信号转换成0~50;

网友E:
这个就是个线性转换指令, 有现成的库,直接用就可以了!
也可以自己写子程序:
模拟量可以用下列的通用换算公式换算:
Ov = [(Osh - Osl)*(Iv - Isl)/(Ish - Isl)] + Osl
Ov:换算结果 ;Iv:换算对象 ;Osh:换算结果的高限
Osl:换算结果的低限 ;Ish:换算对象的高限 ;Isl:换算对象的低限

网友A:
模拟量输入
明白y=kx+b 自己写也可以。

网友F:
自己封装的一个模拟量块吧,需要模拟量换算调用它就好了,很方便。
自己做的,可以i参考

网友G:
S7200模拟量…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自己封装的一个模拟量块吧,需要模拟量换算调用它就好了,很方便。
自己做的,可以i参考
。。。。。你看清楚了,楼主还在玩 老200 ///// 你却给了个博途 SCL
我有理由怀疑,楼主难以消化 。

网友I:
应该是200sm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