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16):
这个是什么芯片普通TOP247都为立式TO220封装,看资料管脚也不对,请大师指点

网友A:
我看着像VIP12A   但是你可以用直插的247按引脚接入原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12A不对,我用直插247试试看

网友B:
楼主维修结果怎么样?直插的247是用在220V电路的开关电源中的吧,在变频器上是否输入电压太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对,接上没用,没找到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