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

楼主(2023-04-17):
大家有没有最普通的温度传感器推荐的?要求如下:
1.螺杆安装
2.不需要温控器直接开关量输出
3.常闭
4.24VDC
5.温度:50℃及63℃
最好大牌子,感谢大家。

网友A:
淘宝搜  旋钮温度控制器

可以满足你的2345

网友B:
旋转机械温控开关,不需要电源,但控制精度低。

网友C(2024-01-05):
旋转机械温控开关,这不就这种解决你百分之99.99的问题,便宜还好用

网友C:
旋转机械温控开关,解决你99.99%的问题,便宜且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