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网口模块 没有找到

楼主(2023-04-17):
如图 我使用了 16ccl模块 和网口模块,下图中 16ccl在0模块 网口模块在4模块 此时使用三菱的网口软件出现“支持此功能模块没有找到”
如果网口模块在0位 16ccl在4模块位 则16ccl模块功能无法使用 plc直接error灯亮启
16ccl 和 网口模块不能同时使用吗??
是不是fx2n-4ad 阻断了通讯呢??

网友A:
很有可能是主机的供电能力不足了,4AD只留一个再试下也许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几个模块都是外置开关电源供电的

网友A:
那是24V的供电,可以用外置的,工作需要的5V都是从主机上获取,一般3~4个模块能带的起,你的5个了;

网友B(2023-12-16):
理论上系统电源DC5V够用,还能剩下大约17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