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J71MT91模块

楼主(2023-04-17):
各位大佬,我需要加QJ71MT91这个模块与西门子PLC通讯,请问怎么在gx works2中设置QJ71MT91的参数?设置好后怎么应用?需要写程序吗?还是说设置好后只读或写变量地址就行了?

网友A:
下载这个说明书,按照说明书的相关的就可以了,,按道理说应该传送 什么 寄存器地址,,填写数据寄存器之类的操作,没有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