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18):
有些线圈,不显示关联的常开常闭触点位置,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属性--关联参考

网友B:
这个经常会出关联不上的情况。。可能我用的X解版本的原因。。多数情况下我直接不用这个功能。

网友C:
打开属性--显示--触点映像;
选“在路径”,如果已经在路径,则看一下是否选择了“显示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