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18):
电磁吊备用电池原来是铅酸电池,比如12V100AH的电池36块,能不能直接更换同等规格的磷酸铁锂电池!

网友A:
成本上要高的多;使用问题不大,但充电的可能需要重配;

网友B:
磷酸铁锂电池使用寿命确实比铅酸电池长,一是价格贵多了,二是多只串联的话,充放电安排比较麻烦。

网友C:
可以换,对应的充电模块可能也要换了吧

网友D:
为什么要选磷酸铁锂电池!?

网友E:
基站反正直接替换,成本高不少。

网友F:
换肯定是没问题的。要选动力型电池,电池的串并连要重新排列,要考虑散热问题,充电器要更换。所以价格上可能不是小贵了,而是很贵的。

网友G:
这个不好说,毕竟你的机子启动瞬间电流会非常大,难免会触发锂电池的输出保护,如果输出保护数值在允许范围就可以

网友H:
就问一个问题,安全吗

网友I:
只要不觉得价格贵一点,这个完全可以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