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触摸屏字符串输入问题

楼主(2023-04-18):
如上图,Smart触摸屏,PLC是Smart200.
因为要做条码比对,所以要用到字符串。
比如触摸屏输入字符串1100071,PLC里面监控的值是100071$00$00$00$00$00$00$00$00$00$00
触摸屏设的是1100071,为啥到了PLC就变成100071.而且后面还有很多$00
PLC里面如何才能得到1100071?

网友A:
字符串的第一个字节是放长度值的,
所以把VB2000设置20,VB2001开始放置字符。

网友B(2023-12-18):
个数没有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