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18):
用的三菱PLC fx3u系列,最近遇到个通讯问题,希望能给得到高手帮助
用的RS485通讯,设置的D8120数据格式,用的RS命令,PLC可以和几台设备通讯没有问题。问题是我加上触摸屏
后,需要设置CH1内的PLC参数,设置好,点触摸屏485BD板接收灯亮,但是PLC没有反应。想了好多天,觉得RS命令及D8120
是不是都是实际上设置的CH1,这样就冲突了,我把D8120和RS命令删除后,触摸屏就可以控制PLC了,是不是就可以确定RS命令和D8120和
触摸屏需要设置的PLC参数CH1冲突了,现在我要怎么既能用RS命令控制其他设备,也能用触摸屏控制PLC.还是触摸屏也得结合RS命令用?
或者控制其他设备能不能用CH2呢,485BD板只能用CH1吗,那编程口422协议呢?

网友A:
1.同一个通讯口不能控制其他的同时还被触摸屏控制

因为控制其他设备时PLC是主站,而连接触摸屏时,触摸屏是主站,PLC是从站,所以不行。

2.485BD控制其他设备,那么自带的编程口呢,这个可以连触摸屏呀。

3.如果编程口被其他占用,那么你的加485的通讯模块了,否则不够通讯口用。

网友B:
编程口连接触摸屏简单点
bd模块连接一般plc参数里面设定

网友C:
COM1通讯口和编程口应该只能使用其一,再使用485应该用COM2

楼主:
回复 网友B:
编程口就是买跟线和触摸屏com口连接起来就行吗,不用设置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同一个通讯口不能控制其他的同时还被触摸屏控制

因为控制其他设备时PLC是主站,而连接触摸屏时,触摸屏是主站,PLC是从站,所以不行。

2.485BD控制其他设备,那么自带的编程口呢,这个可以连触摸屏呀。

3.如果编程口被其他占用,那么你的加485的通讯模块了,否则不够通讯口用。

我用编程口,然后用软件在线模拟可以用正常,但是下载到触摸屏里,就通讯不上,不知道为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同一个通讯口不能控制其他的同时还被触摸屏控制

因为控制其他设备时PLC是主站,而连接触摸屏时,触摸屏是主站,PLC是从站,所以不行。

2.485BD控制其他设备,那么自带的编程口呢,这个可以连触摸屏呀。

3.如果编程口被其他占用,那么你的加485的通讯模块了,否则不够通讯口用。

我用编程口,然后用软件在线模拟可以用正常,但是下载到触摸屏里,就通讯不上,不知道为啥

1.连接线对不对

2.设置是否正确,有些屏的在线模拟与实际用设置是不同

3.最好能提供你的触摸屏具体型号、参数设置的截图、连接线的图片,这样才方便大家帮你找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编程口就是买跟线和触摸屏com口连接起来就行吗,不用设置参数吗?
威纶触摸屏里面设置就好了 plc不用设定
如果是用的232 422bd之类的模块 plc参数里面设定或者D8120设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谢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用485BD和设备通讯,用编程口和触摸屏通讯,只不过触摸屏端口设置错误了,所以通讯不上,设置成COM2就好了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D(2023-12-16):
我开始时候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整了大半宿,侥幸试出来了,在现场那个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