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18):
污水处理厂项目,组态王是破解版7.5,连接的ABB PLC AC500,组态王运行后会出现数据卡死现象,按钮操作后无响应,画面的调用正常
哪位大神帮忙判断一下什么原因导致的,小弟第一次接触ABB PLC,万分感谢解答

网友A:
首先你要说明数据卡死现象是什么意思.按钮操作无响应,画面调用正常,这又是什么意思.
主要的,组态王的运行记录,上面有没有出现很多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