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单元里用的驱动2SC0108T单板测试怎样屏蔽报警

楼主(2023-04-18):
今天接到一台高压单元,里面用的是2SC0108T驱动模块,修变频器没修过这种驱动的,不知道怎样屏蔽故障来测试,想用316的方法不知道对不对,请各位老师指点,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多谢建议

楼主:
今天试了一天,没结果.SO1 SO2这两个脚.可能性高

网友B:
回复 楼主:
单元没在你手里吗?该通电的地方通电、该短接的地方短接,没那么麻烦吧?插光纤驱动一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试了,无输出才拆板检查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东方日立单元,我这里有一个用的是2SC0106T2A1-12,不用屏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什么型号的?我这个是FDPC-600A

网友C:
回复 楼主:
FDPC75C2-B

网友D:
给你一张图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