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19):
如题,本人想用信捷plc跟伺服电机来做一台扭力机,看到别人做的是用信捷的一体机zg3-8下0yt-7,这个可以走通讯吗?还是说用脉冲控制扭力的?

网友A:
通讯或者模拟量给定扭力大小,
I/O切换扭矩控制扭矩,方向

网友B:
ZG3是有自带通讯口的,你可以看看别人的通讯口有没有接线去驱动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明天去看看,走的是485通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应该这么写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应该这么写呢?

键盘+鼠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举例一下么

网友C:
通讯的话 正常是modbus rtu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明天去看看,走的是485通讯吗?

是的,看看这个485口有没有接线

另外关于程序怎么写,这个ZG3的PLC相当于XD3,可以看PLC的编程手册

大概的思路就是,通讯协议基本都是MODBUS,驱动器那边会有对应的地址给你,具体看你的驱动器手册

比如手册上说明扭矩的设定地址是2000,PLC那边通过通讯指令往这个2000里面设定数据就行

当然在PLC里面这个2000会关联一个PLC的数据寄存器的,假设是D200,

最后就是改变D200的数据就是改变驱动器2000的数据然后改变电机的扭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举例一下么
我用台达B2伺服做过,

扭矩2档位切换+定位,脉冲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今天去看了,确实是走的485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还要定位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工艺要求呀,先扭矩1,2,然后再定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工艺还是没有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工艺还是没有明白!
甲方爸爸想怎么搞就怎么搞,你只说能不能搞就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的是扭力达到后再定位,螺丝会不会松掉或者超过扭力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的是扭力达到后再定位,螺丝会不会松掉或者超过扭力值
可以,用IO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