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19):
很纠结不知学哪个好,请用过的朋友帮忙解惑下,怕走弯路

网友A:
是要学触摸屏人机界面编程还是学力控之类的组态软件?
触摸屏的软件相对容易些
方法都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纠结不知学哪个好,请用过的朋友帮忙解惑下,怕走弯路
如果要用的话组态王吧.力控类似.其它都是屏的,没什么学头,学了的人也很多.
其实那老三款(紫,力,组)都是一家的,学一个也就行了.都是从intouch学过来的.如果你能接触,那外三家(wi,in,if)学学更好.

网友C:
上位机组态的话,wincc、力控、组态王都行吧,人机的话就看能接触到哪个学哪个吧。

网友D:
必须组态王,适用范围广

网友E:
就学wincc或者intouch吧!就算是学个大概,其他的也是手到擒来!

网友F:
首先把这些软件都装上,没事的时候都打开看看,选择一种合适你自己的或者说你感兴趣的多研究研究。

最后就是交给实际项目了,碰上哪个用哪个,多做几个项目后就是高手了。

网友G:
建议学这个

网友H:
组态王及其孪生兄弟们,用熟了再学WinCC不费劲,相对来说组态王这类的适用范围更广,但是BUG比较多,尤其数据管理和通讯应用的深入一点会经常遇到。
iFix没实际用过,和另一家公司的工程师合作调试设备的时候见过,感觉风格差异很大,有机会可以学学。

网友I:
国产的就选组态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