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20):
高速冲床原先是11KW的滑差调速电机,现改造成11KW的变频调速电机,变频器是三菱A800的11KW的,其他的结构都是原来旧的。在根据设备的使用要求调整设备转速时,发现设备经常使用的转速对应的变频器输出频率才5HZ,请问长时间的使用会有什么不良结果?应该如何改进?

网友A:
长期5HZ说明电机转速很慢,散热不好,电机会很烫,可以改大传动比,提高电机转速

网友B:
变频器会没事,电机散热不行了,需强制风冷或更换变频电机;

网友C:
对于变频器来说是没关系的

如果是真正的变频调速电机,看看上面的铭牌是怎样标示的,一般会有调频范围的,比如3-100这样,电机后面有专用的散热风扇。

在这个规定的范围内是没问题的。

否则改进的方法

1.更换为合适的变频调速电机
2.更改传动比,比如加大被动轮减小主动轮,或者加个减速机
3.更换为减速马达
4.更换为多极电机,假设现在是4极的,改成8极的
5.如果只是发热严重,外加个风扇强制降温

网友D:
以前遇到输出很慢,可以把输出皮带轮车小点,机械的皮带轮增大点,然后输出转速就上去了,整个电机温度也降了

网友E:
楼主的改造准备工作做的不充分,改造前应测量滑差调速电机的最高速度、最低速度,以便选择一个最接近的电机。

网友F:
把减速比改大就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真诚的建议,改造前期确实没做调查,只看原电机是11KW的滑差电机,就换了11KW的变频调速电机(这个是变频专用电机)电机的冷却风扇是单独接线的。只要变频器没问题就好,这样比原滑差电机电流就小了很多,节电不少。

网友F:
实际上,你的电机运行频率这么低,用在冲床上真不合适

网友G:
变频电机应该,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