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禾川LX1N PLC接口定义

楼主(2023-04-20):
一台禾川LX1N-60MR PLC,与电脑连不上机,网上买了三菱的、汇川的、以及禾川的PLC下载线都不行,拆开PLC,发现接口芯片是8脚的DS89C21TM芯片,这个属于485接口芯片,哪位有这个PLC 8孔插座的定义图?想单独自制一个下载线试试。

网友A:
这款PLC我用过,直接使用三菱软件和三菱的线。

网友B:
参照三菱FX1N;

网友C:
用三菱的线和软件就行了

网友D:
如果能确定三菱的线和软件没问题,那么极大可能就是你这个PLC的问题了

网友E:
1 2 3 4 7 针脚

网友E:
用三菱FX的编程线没有任何问题
估计是你驱动或者端口没有搞好

网友F:
应该是被加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