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20):
要改成不同网段,比如原来192.168.0.10改为192.168.3.11 。因手上无货,没法自行尝试,看网上有很多失败的。手上有电脑有原程序,可用以太网口。看网上有修改失败的,时间紧急,怕到现场也出现特殊情况。改过成功的希望告知方法,谢谢。

网友A:
是我理解的这样,只要在属性里改一下IP地址就行吗?
这是常规操作,没想到什么情况会导致失败?

楼主:
这只是改了程序设备组态里的IP,重新下载时会不会遇到问题?或是在线修改这样直接能改?不会因为新旧IP地址网段不同、甚至PLC已有旧IP地址导致不能修改成功?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会的。。。只是你下载后要用新的PLC IP地址。。就是你程序中改好的地址。。

网友C:
仅仅是更改IP地址的话,用面板就可以更改了。
https://www.founderchip.com/?id=147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担心这个面板改的话能不能写入到内存中,网上查资料说是这是临时的,重启后又会恢复到原来。下次我会试一下。这次我是通过项目中修改成功的。先用电脑上原程序连接上PLC,建立通讯,建立节点连接。离线断开,将项目程序中的PLC地址修改为新网段IP地址,修改电脑端IP地址为新网段其他地址,再下载硬件即可。发现直接修改项目IP网段和电脑IP网段如果下载的话是会失败的(和原IP同网段的话当然不会失败),因为和原PLC不在同一网段。所以先建立连接是有用的。

楼主:
客户说,现在设备上电后到操作有效的等待时间明显长了很多,因为1500的启动时间太长,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