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充气泵的气缸

楼主(2023-04-20):
抖音上看到有人维修一个小米的无线充气泵,里面即然有一个微型的气缸。

网友A:
充气泵指定得有气缸吖,没有气缸怎么建立气压?

网友B:
小汽车打气泵都有这个,拆过一个.

网友C:
良心啊,齿轮还是金属的,这样的打气机子,很多的齿轮是塑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良心啊,齿轮还是金属的,这样的打气机子,很多的齿轮是塑料的

气缸里面的活塞是塑料的,测试时气压从1.5打到2.5用时6分钟。

网友D:
活塞连杆都是塑料的,只能应急偶尔用用。

网友E:
也是买了希望永远用不上

网友C:
回复 网友E:
除非你很少开车,如果经常开车就肯定会遇到过扎胎的状况,气压不足马上补气,然后开到最近的补胎点去补,换备胎上去胎麻烦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开车22年了啊 车换了4个了  上下班开开 基本上去保养时店里看看充一下 平时扎到钉子什么的不会一下子没气 看看不够了就去扑  还真没有碰到过爆胎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