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货架间隔层数定位,求助大佬

楼主(2023-04-20):
货架一共10层,每层一个传感器,可以感应到放进去的物料;

楼主:
先由人工放置物料进去,可能会连续放置5个,放完;也可能放置7个不是连续的,隔2层放一个,隔1层放一个,然后连续放几个,放完;也可能连续放置10个,放完;这个怎么去取料,按照从上到下,直到取完。。。没头绪

网友A:
直接取不行吗?
|--[10有]----(取)
| |_(退出)
|--[9有]-----(取)
| |_(退出)

网友B:
第一种 做fifo 按照放置顺序去取件, 第二种,按照货架顺序取件,1》10 有件就去取,无件就跳下一层, 每层都有检测开关的的不算复杂

网友C:
把每组货架的值排成2进制数列,首先查询这个数列的值,大于1,可以定位到这个货架,然后查询数列的数值,决定取哪些层数

网友D: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先由人工放置物料进去,可能会连续放置5个,放完;也可能放置7个不是连续的,隔2层放一个,隔1层放一个,然后连续放几个,放完;也可能连续放置10个,放完;这个怎么去取料,按照从上到下,直到取完。。。没头绪
货架一共10层,每层一个传感器,可以感应到放进去的物料;
人工在放料能保证只触发传感器一次?
出料有机械辅助?
放置随机,取料就难,除非上视觉,or 触碰机械手

网友F:
回复 楼主:
至于怎么取,不是根据实际需求来做程序吗,想要怎么取就怎么取?没有要求的话怎么取都可以,只要检测到有料就可以取啊。

网友G:
用循环指令做货架有料与否的遍历。

网友H:
同一个方向,有料就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