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单相串励电机控制(20230421)

楼主(2023-04-20):
用两个继电器(40A)来控制直流串励电机正反转,控制电路如图示。现在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不轮按哪个按钮,只有K1继电器得电,而且电机是长动,并不是点动。按停止按钮都不能停机,只有把空开关上才行。把电机线取下来时,每个按钮又都可以正常工作。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特来求助!!!

网友A:
没看到图
单相串励电机最常见的就是手电钻,由于转子的惯量和没有设置刹车的原因,停电瞬间是不会马上停下来的
【方案】
倍福助力超 73,000 吨的巨型隧道管节运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刚编辑图片忘记提交了,抱歉了

网友B:
先试试不接电机时,K1 K2 各种动作是否正常,如果动作正常,把控制线路用一个单独24V电源试试,如果还是不好看看K1 K1输出控制电机接线是否合理。
田丰自动化
【方案】
控制柜看护人 | 关键参数如何测量和评估?

网友C:
这种现象,可能是K1继电器粘连了。换一个试试
【方案】
CNC-H4-T数控系统在数控立车上的应用

网友D:
图是认真的吗?为什么触点重用?
【方案】
危险制药环境中的本质安全型测量|维萨拉

网友E:
个人分析九成九是电机线接错了
电机回路与控制回路都是DC24,接错了继电器通电机线圈构成了自锁回路,所以按停止按钮都没用
【方案】
更安全可信!基于飞腾D2000处理器的工业整机BIS-6675FT-A10

网友F:
是不是电机绕组的连接错误造成的啊?
注意电机的励磁绕组和电枢绕组的连接方向是否正确?
【方案】
菲力尔热像仪暗处监视,不为敌方察觉。

网友G:
请提供这个继电器的资料~怀疑管脚标注错误
【方案】
台达PLC在单柱立式数控车床的应用

网友G:
检查7-8是不是接线颠倒了~没按图纸标注顺序接线。
【方案】
低空经济蓄势腾飞,华北工控已推出无人机系统嵌入式产品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