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21):
同一厂子,同一型号的电机或者发电机,其相序是否一致?

相同的话,电机就不会反转,发电机也就无需换相了。

网友A:
这个很说的。要是小厂可能是人工下线会出现不同。。。要是大厂的是机器制作会相差不多。。。严格来说没有两台参数完全一致的电机吧?

网友B:
正规大厂是机器下先,理论上,同批次是一致的

网友C:
以现在的做工、品控,觉得应该都是一致的。

网友D:
厂家都是机器绕组吧,只有外面修电机才是人工

网友E:
国家标准要求一致,不同的厂也是一样的。当然,我们的国情决定了一些事情。

网友F:
即使是不同厂家的,相序也应该符合规定,但是使用时,电动机一般都需要检查相序,尤其是双电动机或多电动机驱动同一套装置的时候。
发电机更严格,只要并网的,都必须在并网前检查相序,并且通常(或必须?)从发电机出线端进行验证而不是在PT二次侧验证。能不能通过PT二次侧进行验证我不敢确定,我只用过一种电压等级(中压)的发电机。

网友G:
我们这同一厂家,同一型号电机,电机输出轴粗细居然不一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们这同一厂家,同一型号电机,电机输出轴粗细居然不一样。
这个同一厂家估计厂的规模也不大,检验可能就没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即使是不同厂家的,相序也应该符合规定,但是使用时,电动机一般都需要检查相序,尤其是双电动机或多电动机驱动同一套装置的时候。
发电机更严格,只要并网的,都必须在并网前检查相序,并且通常(或必须?)从发电机出线端进行验证而不是在PT二次侧验证。能不能通过PT二次侧进行验证我不敢确定,我只用过一种电压等级(中压)的发电机。
雇的发电车,为什么和本厂变压器的相序不一致呢?

网友F:
回复 楼主:
没必要纠结这个吧,只要是并网或者设备有相序要求,核相是必须的,如果只是单独改用临时电源,供电之后选一台容易判断转向是否正确的小电动机,确认一下就可以。

网友I:
最好通电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