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21):
信捷XC系列的PLC,控制多气缸实现控制要求时,常在气缸上安装磁环开关,开确定气缸的位置。

用触摸屏来显示各个磁环的位置和状态。如果磁环位置有误【以文字显示通过触摸屏提示】这种警报提示,大家一般是怎么处理的1

以Y0为例;我的处理方式是;专门写段报警程序在处理,

这样的方法是当使用的气缸多的情况下,要很大部分程序来处理,影响扫描周期,最关键的点是不想这样写,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办法,不用独立写段警报程序,也能达到类似的目的!

网友A:
这个貌似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

毕竟量摆在哪里,假设10个气缸,算单控,10个输出点,磁环开关一前一后输入就20个点.

这30个IO点不管怎样PLC都要去扫描,然后根据不同的输出状态结合输入状态去判断位置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不想这么麻烦,如果有20个以上的气缸,仅报警程序都要占很大部分。
哎!麻烦就麻烦吧,允许扫描周期就影响吧,好在设备对响应速度的要求不是那么高1

网友B:
这点程序就会影响扫描周期,可以换个PLC吗。

逻辑很简单吧

气缸出,到位感应器超时没有到位就报警,如果需要人工复位就set或者自锁。

气缸回,原点感应超时同理,

网友C:
如果有20个以上的气缸,仅报警程序都要占很大部分。

20个气缸的这点报警就把PLC 扫描周期干下来, PLC 有这么烂?   好歹 XC 也算信捷的当家产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把扫描周期干下了,是像3#讲的那样来处理警报的话,觉得太麻烦,还要占用很多时间继电器

除了3#的办法外,想要找个简单的方法要处理类似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不想这样来编写警报程序,看看有没有其它的办法来达到类似的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想这样来编写警报程序,看看有没有其它的办法来达到类似的目的。

写个FB还好吧,PLC自己的资源干嘛不用。。。

网友D:
除非你的汽缸开关位置对你的程序步有非常大的关联条件才选用位置检测类型
在做屏图案时候直接把汽缸位置做显示,不能执行下一步就报警,麻烦是麻烦,方便操作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