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21):
SMART200的PLC,系统块中已经设置为断电保持,程序中只写了SET 置位 MO.0,没有写复位RST M0.0,那么PLC断电的话,这个置位的M0.0的ON状态会保持多长时间呢?是靠超级电容吗?断电1月后再上电,这个M位会自动复位为OFF吗?谢谢

网友A:
所有类型的 CPU,只要是在系统块里设置了数据保持的数据,断电后数据都会永久保存(不依靠于超级电容),但永久保存的存储区的范围最大为10K。对于未设置为数据保持的存储在RAM 中的数据,一旦掉电其数据就会丢失。超级电容可以用于保持实时时钟,一般上电24小时后通常保持7天。

网友B:
这个要询问资料,它使用的什么存储器,如果是EEPROM就不会掉,否则7天不掉30它也应该掉了

网友C:
smart200中有永久保持寄存器,需要系统中设置,有容量限制。

网友D(2023-12-18):
在系统区设置了断电保存,可以保存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