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ll

楼主(2023-04-21):
如图,用过好多xd5了,这周用某个程序装了4台一样的机器,其中一台出现如图所示的2种归原点。在负极限侧开始zrn出现左侧原点位置,正极限侧开始zrn,原点位置在挡块右侧,这是哪里设置错了吗?<img onclick=openImageUrl("http://static.gkong.com/bbs/files//uploadImages21/1ab40703d2aee7dcb55e2265529545d400558390.jpg") src="http://filestools.gkong.com/thumbnail/1024/bbs/files//uploadImages21/1ab40703d2aee7dcb55e2265529545d400558390.jpg" alt="图#IMG_20230421_233356.jpg"/>

网友A:
点位接线是不是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线是正常呀,有没可能是有干扰引起?

网友B:
这不是正常的吗?感应到极限了再反方向寻找原点。。

网友C:
如果是说4台机的程序一样,只有一台这样,那应该就不是设置的问题

是一直都这样,还是偶尔出一次?

如果是安装后就一直这样,那就要考虑PLC的问题?

如果是偶尔的,查查线路、原点开关位置,原点开关本身。

网友D:
可以用替换法跟排除法,大概率还是外围接线或干扰问题吧

网友E:
有用到电机Z向脉冲吗?感觉像是用Z脉冲设原点,但是碰到原点开关后没寻到Z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正常啊。找到原点后,从负极限侧开始归原点,会在原点挡块的负极限一侧。从正极限开始会在原点的正极限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设置z相信号,但是z相数设的0,会有影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换成其他输入点就正常了,4个伺服没有滤波器,会有干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接近开关有问题,假货欧姆龙,包装上有个刮开涂层,无法刮开的.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