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22):
用什么开关可以检测出气缸活塞的位置?它的原理和接近开关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活塞加了一个磁铁。

接近开关类似干簧管那种,你用磁铁去碰也会亮(ON)

网友B:
用什么开关可以检测出气缸活塞的位置?

如果要求能检测活塞的位置,在气缸选型时就要注明里面是加磁环的。

它的原理和接近开关有什么区别?

在气缸外面的感应开关类似干簧管,碰到磁铁就会把接通

网友C:
各个品牌气缸都有磁性开关,固定到气缸的两侧,活塞上有磁环,伸出缩回时碰到开关就能有信号输出。

楼主:
这些气缸是不是特制的,普通气缸的活塞上没磁铁吧?买时要说明什么?检测开关的名字叫什么?

网友D:
用什么开关可以检测出气缸活塞的位置?
按照这个要求,检测用开关要能够移动,否则休想

普通气缸的活塞上没磁铁吧?
找机械的设计一个在外部间接检测机构

网友B:
普通气缸的活塞上没磁铁吧?

可以有也可以没有,看你的要求

买时要说明什么?

说明需要带磁环

有些在型号上可以区分,比如亚德客,加了S的就是带有磁环的

检测开关的名字叫什么?

磁性开关

网友E:
国产的很多是磁性开关
进口很多是电容传感器

网友F:
气缸需要提前说明,带磁环。带光电开关检测。

网友G:
磁性开关,只能检测到位没有,在中间的时候是不行的,你如果要检测对应的坐标位置只能外部想办法;

网友H:
你说的是活塞的实时位置吧?这个需要气缸带磁,然后气缸外面加个霍尔元件,类似磁导航AGV的那种磁带检测传感器,给你推荐个型号,FancyNAV HCP16N-2D,检测范围0-180mm,不知道能不能用上,485接口,ModbusRTU格式,PLC通过通信口读取数值,经过换算转换成实际位置。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是活塞的实时位置吧?这个需要气缸带磁,然后气缸外面加个霍尔元件,类似磁导航AGV的那种磁带检测传感器,给你推荐个型号,FancyNAV HCP16N-2D,检测范围0-180mm,不知道能不能用上,485接口,ModbusRTU格式,PLC通过通信口读取数值,经过换算转换成实际位置。

这种类型好像才是楼主要求的吧,话说回来气缸能实现吗?即便实现了有实际使用价值吗?精度怎么保证

网友J:
楼上说的有道理的,在活塞装磁环,在缸体外装个磁性感应开关即可感应出位置

网友K:
回复 网友D:
聪明  气缸轴上做一套随动机构带位移传感器检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