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22):
PLC选SMART200,100Kg称重,选什么变送器什么传感器,或什么模块,才性价比高?什么牌子的?

网友A:
电子秤不是有标准的方案么,就算你不用PLC都可以
如果你要用PLC,你最少都要配模拟量

网友B:
用过梅特勒托利多的电子称,自带232通讯口,可以和PLC通讯

网友C:
中航的传感器加耀华的仪表,与PLC走通讯

称重处理这一块全部由仪表搞定,毕竟称重仪表比PLC更专业,PLC只负责接受重量数据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