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V16软件

楼主(2023-04-22):
用博图V16软件,西门子S7-300 2DP上传下载程序详细教程步骤,哪位师傅知道请指教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博图V16软件,西门子S7-300 2DP上传下载程序详细教程步骤,哪位师傅知道请指教一下。
请自行阅读手册!

网友B:
直接给你说了,不知道打不打得开,公司有加密软件,你先试试!

网友B:
第一步新建项目;
第二步访问对应网卡上的可访问设备,然后选中对应的IP设备;
第三步 最上面的在线菜单,下拉有个将设备作为新站上传;
profiDP应该是用编程线连的PLC吧,这个的话就选择USB在线访问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