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23):
想请问一下各位高手,一般情况下三轴运动,报警写不写,每个轴只有原点和极限传感器,怕有时候定位不准,发生碰撞,这种一般怎么写报警程序啊。

网友A:
超限 故障 回原点超时之类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就是故障的需要怎么写呢,或者怎么判断位故障呢,用的步进电机

网友B:
故障报警程序根据设计指导文件来编写,常规的故障:回零超时,过极限,驱动器故障等,种类较多的报警,可以用报警字来区分。
回零超时:可以在回零程序中加入延时接通定时器,定时器设定时间要足够长,保证在这个时间内能够完成回零动作,如果在此时间内回零未完成,则发出报警。可设定报警字为D0=1;
过极限: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很简单,只需要监测极限传感器信号,假设极限传感器是normal on类型,则使用下降沿触发报警,D0=2;第二种可以使用软极限,就是在程序里面设定运动允许的区间,比如[-100,100],如果位置<-100或者>100,说明运行到区间之外了,需要触发极限报警。可设定D0=3(过负软极限)和D0=4(过正软极限)。
驱动器故障:这个要看驱动器是否有这个信号,一般是集电极开路型信号,需要自己接好电路。可设置D0=5。
故障报警可使用触摸屏弹窗或者指示灯,蜂鸣器等。
以上这些故障用寄存器存储,可以理解为故障可以锁存。锁存类的故障,需要编写复位程序,一般通过触摸屏或者机械按钮复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多个报警同时有,怎么弄呢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在D0=0的情况下才能写入,这样就可以一个报警一个报警的处理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这种有利有弊。
如果故障同时出现就会显示第一个故障。(不限于楼上的轴异常报错)

报警也可以用位来做,好处是显示所有报警,坏处是,有些可能不是正常报警

例如:

伺服驱动异常以后,正好回原点中,这个时候HMI就会提示
1,伺服驱动异常,
2,回原点超时。

但是我还是喜欢用寄存器来处理,方便后续修改HMI错误提示,二是设备通常不会同时出现多处故障。

例:故障分等级,分类,我这个还没写完,后续添加也方便。

网友F:
写这么多干啥,有些故障点不好判断,也不好分类,还浪费程序步数。。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一般断电重启就好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可以这么搞,D0是字类型嘛,有16个bit位,每一个bit位代表一种故障,这样一个字就可以同时表示16个故障状态。当发生故障时,就让对应的bit位置1,手动复位的时候,再给这个位清零。当然也可以直接使用位元件,看个人爱好。我个人喜欢用字来写,集成起来处理,思维更集中,不容易漏掉或者重复

网友G(2023-12-15):
伺服还好说,步进就比较难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