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显示屏这是怎么了?

楼主(2023-04-23):
流量计的显示自己来了个翻转掉头。中间没断电没停用,使用中就出现了这个状态,

网友A:
电子产品,什么现象都有可能出现
断电重启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断电重启了,木有效果呢~!

网友B:
脖子看歪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活动活动脖子对颈椎有好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断电重启了,木有效果呢~!
前置摄像头镜像就可以了

网友C:
屏线接触不好了

网友D:
只能换新,一般来说,这样的仪表如果通讯正常就是显示驱动板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断电重启了,木有效果呢~!
前置摄像头镜像就可以了
这个办法不错,嘿嘿。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调整的时候怎么办

楼主:
断了几次电之后直接亮背景灯,不显示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