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推荐博图编程的笔记本

楼主(2023-04-23):
想入手一款能运行博图17的笔记本电脑,有哪位大神给推荐一下,要求运行博图17不卡,现场调试用,性价比高。
      先感谢一下!

网友A:
价格在一万左右的都行。ThinkPad T14 Gen3 2022新款 工程师T系列14英寸联想高性能商务轻薄本电脑  要内存32G版。

网友B:
内存64G也看不出来快

网友C:
1,博图17不卡
2,性价比高

第一点好像很难啊,天生就费劲的博图。

12代或者13代 考虑吧,i5就行,i7压根压不住,性能释放不了。

听说锐龙省电性能强,也可以试试,就是二手残值太低。

thinkpad  12代就没用便宜的。

PS:博图。。。。分辨率高,年纪大的要求屏幕大,还要性能强,好难啊。

建议弄个游戏本吧,17寸 2-3K分辨率的。重是重,性能释放强呀,现场插个适配器都一样

网友D:
以前AMD的CPU在笔记本有点拉垮,功耗大,散热压不住,这几年被它追上来了,英特尔还在挤牙膏

网友E:
我的建议也是游戏本吧,便携性就看屏幕尺寸选择了。

网友F:
我一直用T580,运行博图15 16挻好的。17还没安装

网友G:
如果出差,我觉得为了便捷性可以考虑Thinkpad,但感觉性价比不高偏贵,,不考虑便捷,那就无脑上一款性能强劲的游戏本,就是偏重偏大了,但性价比高,待机长,性能强,无聊还能搞搞大型单机游戏岂不乐哉?

网友H:
确实要上游戏本了,CPU 12代I5以上,内存32G以上,显卡3050左右,SSD+机械硬盘,或者直接上1-2T固态硬盘

网友I:
西门子专用的PG不行吗记得有m6 m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