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23):
    各位好:
     有没有对水流量计比较熟悉的朋友?想选一款流量计检测水流量(普通自来水)。管径φ24的
     需要可以设置一个阈值的。低于某个值能有一个报警出来
     价格不要太贵,500以内吧

网友A:
这个价格估计咸鱼都不好找

网友B:
买现成的流量计你的把价格至少改成1000以内。

不过也有200以内的方案,买一个下图这样的传感器与一块PLC工控板,自己简单写一下程序。

网友C:
600左右的国产流量计,思齐,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D:
建议考虑流量开关实现低于某一规定值时报警,如果还需要显示流量就选择带数显的流量开关,有的还可以有远传信号输出。

网友E:
你就是怕管道没水?买个水流开关,10元解决

网友B:
回复 网友D:
还远程

应该没有看到楼主500的预算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远程

应该没有看到楼主500的预算吧

我是建议给楼主三种方案:即单报警,显示带报警,显示报警带远传。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价格还是有点高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有比较可靠的品牌推荐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比较可靠的品牌推荐吗?可以设置报警阈值的那种。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差不多价钱了,要不你直接上个固定流量的流量开关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