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24):
RT:
组态找不到DO模块;
换了通讯模块也不行;
尝试过调换24电源;
其他还有没有方向。

网友A:
电源不正常,A9 B9要接入DC24V,要多看手册

网友B:
编程软件上线可以看到报警的。

easy是这样的(同H5U)

楼主:
解决了,一个DO模块烧坏了,替换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