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24):
各位师傅:您们好!
现有一台Power Flex 400变频器,上电变频器报硬件过流(F12)故障,主接触器也没吸合,没接负载,驱动静态电压正常,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赐教,

网友A:
首先功率不同故障不同,建议先排除是否是主板问题,其他问题就需要慢慢排查了。技术不好建议外修

网友B:
建议你还是发外维修,这个明显是主板上的检测部分问题

楼主:
解决了,是驱动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