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24):
三垦变频器VM06,5.5KW变频器,一送电就报警OCN,查阅说明书是恒速中过电流,但是根本没有送RUN信号,检查电流互感器也是好的,和好的交换后还是不行,驱动回路也检查了,完好无损,很是奇怪啊,哪位高手能解答下啊

网友A:
电流信号的处理电路

楼主:
请问电流信号的处理电路是图1或图2的哪一块啊,哪位高手解答下啊!

网友B:
你拍的图片不全,电流检测部分在正面叠层板部分,一般检测信号都是经过运放传至CPU板或直接到CPU板。最直接的是换块好的CPU板排除一下,缩小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面的CPU主控板已经排除了,没问题,就是这块板子,一送电就报ocn,现在就是不知道电流检测这一路在哪里,我测量电流互感器的输出信号,是直接连到扁平电缆后到CP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