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正负脉冲能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吗(20230425)

楼主(2023-04-24):
家里冰箱坏了,怎样判断这个电磁阀正负脉冲。

网友A:
用有最大最小值 或者峰值保持功能的万用表 或者指针表 这个最直观

楼主:
哦。它这个正负脉冲是什么意思。搞不懂。

网友B:
这是继电器呀
没听说分什么正负脉冲的,看一下型号上有没有区别,如果真有分型号应该有区别的。
如果你确定是继电器坏了,照型号买一个换了就是

网友C:
图片上这4个不就是个继电器吗?
看似是欧姆龙的,查一下资料,是不是固态继电器
冰箱是变频的?

网友A:
是不是控制脉冲阀的?正脉冲打开 负脉冲关闭

网友D:
只有高电平、低电平吧,正负不懂

网友E:
简单的就是把故障继电器与另外V2中的任一个对换,故障现象转移了,换个新的继电器就好了。不用测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控制脉冲阀的?正脉冲打开 负脉冲关闭
也许是。冰箱上面的板子

网友C:
顺着它的输出脚捋过去,可能阀真的坏了
回过头用表一量它直通了
冰箱有几年了

网友F:
看图片你所指的继电器,还是有触点的,一般不是用于脉冲控制
眼检验电磁阀是不是坏不复杂
不知道你的冰箱后面有没有贴一个大概的系统图,干脆把冰箱的故障和型号贴出来更加容易分析
很多常见的故障在头条上都有应对方法
冰箱除了漏雪种,其他的电气故障处理不算麻烦,最多就是耗费点时间

楼主:
如果正负脉冲就是代表得电断电。正脉冲得电,负断电。就简单多了。电磁阀线圈也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图片你所指的继电器,还是有触点的,一般不是用于脉冲控制
眼检验电磁阀是不是坏不复杂
不知道你的冰箱后面有没有贴一个大概的系统图,干脆把冰箱的故障和型号贴出来更加容易分析
很多常见的故障在头条上都有应对方法
冰箱除了漏雪种,其他的电气故障处理不算麻烦,最多就是耗费点时间
228-Wdcs. 型号。

网友G:
那个什么信的冰箱用了3年,下层竟然不能冷冻了,上层的冷藏是好的没问题。冷冻时好时坏, 也就不敢再用。电话售后要30元上门费,来后检查要求拉走维修1000元,我没同意。现在就当做粮食储藏室了。大家懂的给看看什么原因?再买给推荐一下哪家货好。

网友C:
回复 网友G:
这种情况自己修不了~你有焊接铜管的家伙吗

网友F:
13楼的现象如果是冷藏和冷冻区靠电磁阀来分区的话,那有可能是阀门没有正常工作
如果冷藏区和冷冻区靠风机区分的话有可能化霜计时失控造成的风道堵塞,以前的华凌比较常见,至于你所讲的海信没研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13楼的现象如果是冷藏和冷冻区靠电磁阀来分区的话,那有可能是阀门没有正常工作
如果冷藏区和冷冻区靠风机区分的话有可能化霜计时失控造成的风道堵塞,以前的华凌比较常见,至于你所讲的海信没研究过
我的冰箱是不是靠电磁阀控制,一个进管。3个输出毛细管。但是不知道哪个是。两个电磁阀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