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25):
四线的有一根写着空,且二者都是npn型。

楼主:
另外,四线是插头的,换别的牌子可以吗。(只换头)

网友A:
只要类型一致,替换没有问题

网友B:
检查插头功能一致可以直接代换 不一样可以换线序

网友C:
4线的一般是有一个常闭端和一个常开端,而3线的只有一个端。

你先弄清楚接的是常闭还是常开,然后三线的就用跟他一样的

确定好了就能更换,插头是可以用原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四线的有一根写着空,且二者都是npn型。
所谓的空是没有使用吧
一般四线的是NO_NC
所以用三线替换注意选NO or NC

网友E:
插头的针脚定义一样就可以换,或者剪掉插头,直接把线按颜色接一起。

网友F:
四线换三线应该没问题吧,四线我见过的有两张类型:一种是+/-/NO/NC,最常见。还有一种,+/-/配置线/输出。后面这种,我用欧姆龙光电E3FA-RN11的时候见过。配置线接24V+是light-on(亮通)(NO),接0V是dark-on(暗通)(NC)。你只要确认好电压是否通用,NO还是NC,检测距离有没有差别,电气部分就没问题了,剩下的可能是外型尺寸之类的机械参数了

网友G:
先搞清功能再说代替;

网友H:
接近开关四线不外乎是常开、常闭,你要替换也可以,要能清楚使用功能是哪种?然后,你购买对应的那种就可以的。

网友I:
选四线的无非就是方便自己,你的三线的只要工作状态和之前的四线的相同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选四线的无非就是方便自己,你的三线的只要工作状态和之前的四线的相同就可以
四线说是带屏蔽的,不知比三线的好在哪里。

网友J:
普通接近开关一般有三线和二线的,只要工作电压输出类型与检测距离及安装尺寸相同,没有品牌要求的话都可以代用,接线方式一般外壳上有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