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也有连锁?

楼主(2023-04-25):
一台海尔冰箱,冷藏室蒸发传感器坏(冷藏室共两个传感器,1个是冷藏蒸发传感器,1个是冷藏空间温度),由于冰箱背板需要开孔,我直接把新传感器接在了控制板了,故障码消失了,但是目前冷藏不制冷。我怀疑冷藏蒸发温度高造成(室温),想接一个可调电阻,这个电阻大概多少时,冷藏开始降温?

楼主:
或者谁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冰箱传感器是相互连锁的,只要条件全部满足逻辑要求才能启动制冷工作。你坏了的传感器换上新的要和原来的型号、规格相同才行,而且还要接在原来的位置,否则条件不能满足逻辑要求就不能工作或者失控。

你为什么不把坏了的传感器剪掉后,直接将新的传感器与剪掉坏传感器后原来的线相接呢?

网友B:
咋一看,我以为走错了,来到家电维修论坛表情 这个还用问?接个电位器试试啊,无非两种情况,正温度或者负温度,多试几次就知道了

网友C:
冰箱的温度传感器不同我们工控上的传感器,当然上面也没型号,你网购时候只能是对应某品牌某型号才能正常使用
换个可调电阻上去,原理可以,实际不行,为啥,很多年前修东芝时候就测试过,老实换原装传感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冰箱传感器是相互连锁的,只要条件全部满足逻辑要求才能启动制冷工作。你坏了的传感器换上新的要和原来的型号、规格相同才行,而且还要接在原来的位置,否则条件不能满足逻辑要求就不能工作或者失控。

你为什么不把坏了的传感器剪掉后,直接将新的传感器与剪掉坏传感器后原来的线相接呢?
明白老师的意思。原蒸发器传感器安装位置是暗装式,需要冰箱后背开孔。所以我只能在控制板信号线上临时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一看,我以为走错了,来到家电维修论坛表情 这个还用问?接个电位器试试啊,无非两种情况,正温度或者负温度,多试几次就知道了
我也这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一看,我以为走错了,来到家电维修论坛表情 这个还用问?接个电位器试试啊,无非两种情况,正温度或者负温度,多试几次就知道了
可以建议论坛开设家电维修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冰箱的温度传感器不同我们工控上的传感器,当然上面也没型号,你网购时候只能是对应某品牌某型号才能正常使用
换个可调电阻上去,原理可以,实际不行,为啥,很多年前修东芝时候就测试过,老实换原装传感器吧
哦。有时间我尝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不把坏了的传感器剪掉后,直接将新的传感器与剪掉坏传感器后原来的线相接呢?
能让你自己换,它还怎么挣维修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不把坏了的传感器剪掉后,直接将新的传感器与剪掉坏传感器后原来的线相接呢?
能让你自己换,它还怎么挣维修费
它这设计的非常不合理。哪有预埋里面的。自己根本没法换。

网友E:
两个传感器协同作用

网友F:
我家的冰箱,简单粗暴,平时就运行10来分钟。

网友C:
楼上的那个方案其实也是有现成的,淘宝上的价格大概是15块,两个旋钮,分别给你调整开机和停机间隔时间,从而达到间接制冷目的
楼主用继电器做的话,成本都差不多50块哦

网友G:
故障消除后不制冷,先看看是压缩机工作不制冷,还是压缩机不工作不制冷,如果压缩机工作不制冷,可能内漏制冷剂没了,如果压缩机不工作也不制冷,是控制电路问题,怀疑蒸发器传感器安装位置不对的话,可以把新传感器加长线,从门进入贴在冷藏室内蒸发器位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故障消除后不制冷,先看看是压缩机工作不制冷,还是压缩机不工作不制冷,如果压缩机工作不制冷,可能内漏制冷剂没了,如果压缩机不工作也不制冷,是控制电路问题,怀疑蒸发器传感器安装位置不对的话,可以把新传感器加长线,从门进入贴在冷藏室内蒸发器位置试试。
冷藏室蒸发器在冰箱背板里面,没法弄。彻底弄需要开孔。现在我的冰箱压缩机制冷正常,冷冻室和变温室都正常,就冷藏室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那个方案其实也是有现成的,淘宝上的价格大概是15块,两个旋钮,分别给你调整开机和停机间隔时间,从而达到间接制冷目的
楼主用继电器做的话,成本都差不多50块哦
现在我不明白冷藏室为何不制冷,冷冻室制冷正常,

网友H:
我的加了PT100,加一个温控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加了PT100,加一个温控表。
你那个温控表控制哪?我这两个电磁阀不知道哪个是冷藏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控制板上有没有特殊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板上有没有特殊标记?
控制板上面有传感器标识,我已经找到。到达两位4通法有两个电磁阀,控制板标记V1   v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板上有没有特殊标记?

网友A:
按照我二十多年前业余维修家电的经验,这些传感器应该不会埋在背板并用隔热保温材料包囊起来的,你试一下在冰箱冷藏室内将里衬隔板拆开(撬开),就应该可以看到传感器固定在应该在的位置。

因为没有说明书,也没有看的你有故障的冷藏室内部空间图片,很难指点你如何操作。怀疑你的是冷藏室风道堵上或者送风电机不转的问题。

如果是通往冷藏室制冷管道的电磁阀不动作,那就是传感器不工作,也应该在靠近冷藏室内衬位置的传感器不工作。

网友I:
不知楼主是什么型号的冰箱,提供一个图参考,不一定对得上。

冰箱里的温度传感器大多是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温度越高其电阻值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知楼主是什么型号的冰箱,提供一个图参考,不一定对得上。

冰箱里的温度传感器大多是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温度越高其电阻值越小。
控制板传感器端子我已经找到了。原来报故障码,我在控制板直接结了传感器,故障码消失了,可是冷藏室没有冷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我二十多年前业余维修家电的经验,这些传感器应该不会埋在背板并用隔热保温材料包囊起来的,你试一下在冰箱冷藏室内将里衬隔板拆开(撬开),就应该可以看到传感器固定在应该在的位置。

因为没有说明书,也没有看的你有故障的冷藏室内部空间图片,很难指点你如何操作。怀疑你的是冷藏室风道堵上或者送风电机不转的问题。

如果是通往冷藏室制冷管道的电磁阀不动作,那就是传感器不工作,也应该在靠近冷藏室内衬位置的传感器不工作。
谢谢老师。海尔售后上门检查,说是拉走,到维修点开孔他们说这款冰箱的冷藏蒸发传感器是内置么的,只能开孔。费用大概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