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 Works2中怎么对自动分配的软元件清零复位

楼主(2023-04-25):
自动分配的软元件,R8000----R9999段怎么清零复位,直接用ZRST( TRUE, R8000 , R9999)指令会报警,图片下面编译有报警,禁止操作该段区间。那怎么清零这段区间的软元件,总不能一个一个操作吧?

网友A:
自动分配的软元件就不能在程序里操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动分配的软元件是放在R区的,R区是掉电保持的。那每次断电重启,怎么将自动分配的软元件R区清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动分配的软元件是放在R区的,R区是掉电保持的。那每次断电重启,怎么将自动分配的软元件R区清零?
你无需理会自动分配的软元件,那是系统管理的,用户无法干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这样就没办法了,只有手动一个一个复位用到的变量了。这点GX works2设计得不合理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会报错的。这样骚操作!

网友D:
我给你说个我一直的烧操作方法,自动分配设置为R8001----R9998,然后ZRST R8000 R9999。

网友E(2023-12-15):
把自动分配取消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