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川变频器2844开关电源维修

楼主(2023-04-25):
这是实测电压值,外围原件在路测量没有明显短路开路,芯片换过了,故障依旧,无输出,请帮忙指教

网友A:
6是0,不就是开关管有问题

楼主:
谢谢,我拆下来检查一下

网友B:
按理说8脚有基准电压了 应该输出啊 是不是芯片有问题

楼主:
新换的芯片,这是用胜利vc890e表量的电压值

网友A:
回复 楼主:
把开关管拆了测

网友C:
3脚与开关管S极的1K电阻开路了吗?S极对地的小阻值电阻断路了吗?

楼主:
管子应该是好的

楼主:
这是拆掉开关管后在路测量的阻值

网友A:
回复 楼主:
拆了上电测6脚电压多少

楼主:
拆管后上电电压不稳定,一直跳变

网友A:
回复 楼主:
拆管后,只单独给3844的7脚供17伏电压

网友A:
回复 楼主:
3844正常,开关管或者对应的门极外围器件有问题

楼主:
我把启动电阻拆下来量了,正常,7脚滤波电容1个100微法的实测值是90,一个220微法的实测值是210,现在电源管焊回电路后外接独立电源2844各管脚电压没变化,6脚依然6.5v。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再把开关管装回去,如果电压为0就是开关管坏了

楼主:
找到原因了,-16v负载重,导致电源不能正常工作,请问-16v都给哪个负载供的电?能否发个图纸?

网友D:
既然已经把故障范围缩小到了—16V负载了,那就顺藤摸瓜往下找就是了,图纸恐怕不好找!

楼主:
嗯嗯,正在一点点的找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变频器修好了,故障原因是16v电源过载,是模块板上的一个贴片电容短路造成的,由于双层电路板线路密集,连接的元器件多,不容易拆焊查找,用可调电源给16v负载供4.5v电,找到这个电容发烫,更换同尺寸的电容后故障排除

网友E:
好贴,有始有终。

网友F:
找人帮忙调试变频器的板子     +V:  broading

网友G:
是驱动板开关电源没有输出电压吗?

网友H(2023-06-04):
是给电流检测电路供电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