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25):
参数615是看数据,但是从605直接跳到618,请教如何查看故障记录

网友A:
好像要用面板的,你不配面板是看不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不知道啊,这个不显示报警参数?

网友A:
回复 楼主:
自带的显示是不能看历史故障的,要用像VLT5000的那种面板

楼主:
这个没法用软件看吗?就像伺服那样?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就不清楚了,你有丹佛斯的软件?

楼主:
没有,上官网看看

网友B:
用MCT10软件,可以读出变频器的参数什么的,里面有故障日志,不过不知道2900有没有

楼主:
我研究了半天,看着应该不行,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