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才能实现仿真?

楼主(2023-04-25):
怎样升级才能够运行仿真?
谢谢大家。

网友A:
设备组态里,选CPU,右键里有更换机型,更换固件号高的。

网友B:
选择模块或固件时尽量选用高版本的,以实现更多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我还以为是计算机硬件的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谢谢大家,已完成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