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电气开关!?

楼主(2023-04-26):
隔离开关!?
断路器!?
延长杆!?

网友A:
这个是不是有延长杆,柜门上还有一个操作手柄。?

网友B:
淘宝识物的结果是ABB隔离开关

网友C:
装在侧面,位置还这么低,即使停电后开的柜门,但是维修的时候还是会有触电的隐患的。

网友D:
隔离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识物的结果是ABB隔离开关
开关侧装,(,,??.??,,)
在左侧面好像有延长杆连接口,
而开关正面又是正常的操作手柄。
主要是好奇,??
这是两个操作方式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应该是加装附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加装附件的
您很好??!

网友E:
隔离开关的 进口设备开关都装换很低

网友F:
结合柜门上这个位置的东西也能猜出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G:
ABB隔离开关

网友H:
图片角度不好,看的不太清楚,好像是隔离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