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 Works2 模拟仿真没有和单片机一样单步执行么

楼主(2023-04-26):
像这样一段程序,我要观察数据寄存器一步一步运算的过程,
FOR 之后看NEXT下一个指令执行的变化,PLC执行指令太快了,
M8013一个脉冲,十条指令就执行完毕了,根本来不及看运行过程。
梯形图书法结构和C语言也有区别,C语言只会一条指令顺序下一条指令执行。
请问前辈,有没有单步执行的方法,谢谢

楼主:
界面灰色的,打不开,早就试过了

网友A:
PLC处理机制是循环扫描,不是单步执行,图上那个是SFC功能块里面调试用的

网友B:
GX Works2里面的单步调试不支持FX系列;
如果用的FX系列的话,可以使用GX Developer来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