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26):
用的DSZR命令,近点信号和原点信号都用的一个传感器X001,当归原点时,传感器常开,电机到了传感器位置,传感器闭合,电机离开传感器,电机停止,找到原点。现在有个问题,找到原点后电机已经到了传感器另一边,下次上电自动归原点时,电机远离传感器位置,一直走到丝杠顶端,当然可以加两个极限传感器。有没有一种方法,只用一个原点传感器,能够保证刚到原点传感器位置即传感器闭合,电机就停止,下次上电,由于传感器闭合了,就不在移动

网友A:
你需要加上正反极限位,碰到后极限时会自动返回找原点,碰到原点后,慢速自动反转脱离原点后停止!Y0对应 M8343 M8344

网友B:
何苦为难工控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除了加正反限位,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除了加正反限位,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上电时判断断电记忆位置,小于多少往前走一段距离再回原点。

网友A:
回复 楼主:
也可以在你回完原点以后,走一下正向定位!让感应片停在原点的前面,下次再次回原点就可以了正常了!每次都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谢谢

网友D:
如果PLC系统里没有促使让它停在DOG前端的方法,可以自己写找原点的程序。一般走脉冲的,当感应DOG上升沿,直接置位反向,下降沿的时候复位反向,就会停在感应器前端。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太明白,能否说的具体一些?

网友D:
就是回原点的程序可以自己写

网友E(2023-12-15):
现在好像可以走到极限,然后回原点了,只要两个极限别反了就行。

网友F(2024-12-07):
引用 网友D:
如果PLC系统里没有促使让它停在DOG前端的方法,可以自己写找原点的程序。一般走脉冲的,当感应DOG上升沿,直接置位反向,下降沿的时候复位反向,就会停在感应器前端。
很妙!!!说的很好!!!